液压系统波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7):
我们厂使用的可控中高辊,在使用中出现由于液压压力波动,造成辊面起愣,长期得不到解决。现在听说有一种液压干扰可以解决。就是波形干扰法,不知那位用过这种干扰装置?

网友:
您 说和干扰倒是没操作过,这种系统用蓄能器可以呀

楼主:
我们的系统中有蓄能器,使用的泵为变量恒压泵,但还是出问题,辊子现在20天就要下机研磨,看了一本资料说是由于机械原因引起液压压力波动,辊芯振动,放大后造成

网友:
学习中,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