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液压缸同步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7):
我们厂使用的辊类,(两支辊闭合产生压区),使用两个液压缸两端加压,有一些棍子对液压缸同步要求较低,使用节流阀或调速阀调节一下就可以了,但有些同步要求较高,就不行了,不知那位有好的建议?我们也考虑过磁尺测量、饲服阀控制的闭环控制,但造价高,未采用。

网友:
使用机械同步,安全可靠

楼主:
机械同步在我们的加压中,无法使用,操作上要求用液压做到加压同步,且精度要较高

网友:
精度高只能用闭环控制,想省钱比较困难

楼主:
请问一下速度控制阀那里的比较好用,精度较高,怎样避免卸压后闭合时出现两个缸速度变化大

网友:
可以使用一种叫齿轮同步马达(或分流器)的同步元件,最多可以控制12只油缸,可以搜索
'齿轮同步马达"在本社区里,有相关参考资料找到。。。。。。同步精度可以达到1。5-2。5%

向你要求两个油缸同步,要是精度范围达到的话,成本也要较比例反馈控制低!!!

网友:
同步马达成本比较高,可以试试同步阀(分流集流阀),精度也比较高。

网友:
两缸同步方法很多:分流阀、分流器、油缸本身串联同步、流控阀同步、比例阀同步。主要看你的系统要求的控制精度是多少来决定。

网友:
用薄膜反馈阀试试。

网友:
需要同步,同步马达是比较好的选择.另我觉得精度高,需要用比例阀控制,两个检测传感器.比例流量阀

楼主:
我们考虑过使用分流阀,但分流后两只管上有减压阀,是否对流量影响大,请使用过分流阀的同仁告诉一下好吗?

网友:
如果同步精度要求高,位移传感器加比例方向阀(或比例调速阀),闭环反馈控制.自己搞造价可能不会太高.
一个缸用普通开关阀,另一个缸用比例阀,两个位移传感器,普通开关阀控制的油缸的位移作为基准,另一位移传感器与其作比较,差制信号反馈到比例放大器,驱动比例阀控制油缸的快慢,以使两缸同步.
大家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
还是选用同步马达,最好选用柱塞式,控制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

网友:
两缸同步方法很多:分流阀、分流器、油缸本身串联同步、流控阀同步、比例阀同步。主要看你的系统要求的控制精度是多少来决定。
同意8楼的

网友(2008-07-24):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7302&page=2&extra=
想多了解同步马达的正确使用方法的,请点击上面的连接!
会有惊喜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