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焊合金块?

楼主(2007-12-27):
我公司的产品----合金爪,需要在基体上焊两个合金块,见图.我们以前采用的是高频焊,由于加热区域较大夹爪变形较大.请教各位有没有其它好的焊接方式,既保证了焊接力,变形又小。
先谢了!

网友:
由于加热区域较大夹爪变形较大.,我想其它好的焊接方式可能也难达到要求,是否可以考虑电火花穿合金孔后便用紧固件的方式。

网友(2008-01-27):
我机器上没装画图的软件,所以看不到你的图。如果你的合金爪尺寸不是特别大的话,可以采用整体加热的方式来焊接,可以采用炉中钎焊或其他整体加热的方式,可以减小变形。

网友:
看楼主的示意图后认为有两种方式:
1、钎焊炉中整体焊接;
2、做刚性工装固定焊接,焊后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