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内开门铰链,怎样才能对得准?

楼主(2007-12-27):
采用内开门铰链焊接铰链组件时,铰链与门和柜体不能直接定位,应采用什么工艺措施才能保证焊后门与柜体对得更准些?请大家支招。

网友:
是什么焊法,是点碰焊吗?是否工艺有问题?既然能焊,那么是金属了,则可以采用冲(钻)孔定位或其它方法以。

楼主:
电焊或亚弧焊都可以。但内开门铰链是暗铰链,外面看不到,应该是箱体与盖分开焊接的,怎么定位比较好?

网友(2008-06-20):
焊接内开门铰链的定位

1.只需做一个样板(0.3-0.5MM的铁皮),长度比柜子门的内口小5MM左右,能贴着柜子门框就行(宽度60-80MM)。
2.样板以柜子内口上端为基准。划出柜子上两合页的基准线,在划好的基准线处打上样冲。
3.用样板的另一面以门的上端为基准,同样划出门的合页基准线,在划好的基准线处打上样冲(0.2MM左右)
4.剪切一条钢板。长度与样板一样长;宽度为50MM左右;厚度为6MM左右。矫正平直。
5.用样板在校平的钢板上的侧边、上边对齐;划出柜子内口合页的基准线。
6.用样板在校平的钢板上的另一侧边、上边对齐;划出柜子内口合页的基准线。
7.在两侧划好基准线的钢板上各点焊好两个定位块。
8.门和柜子以定位块为基准装焊合页就可以了。

网友:
焊接内开门铰链的定位

焊接内开门铰链的定位
1.只需做一个样板(0.3-0.5MM的铁皮),长度比柜子门的内口小5MM左右,能贴着柜子门框就行(宽度60-80MM)。
2.样板以柜子内口上端为基准。划出柜子上两合页的基准线,在划好的基准线处打上样冲。
3.用样板的另一面以门的上端为基准,同样划出门的合页基准线,在划好的基准线处打上样冲(0.2MM左右)
4.剪切一条钢板。长度与样板一样长;宽度为50MM左右;厚度为6MM左右。矫正平直。
5.用样板在校平的钢板上的侧边、上边对齐;划出柜子内口合页的基准线。
6.用样板在校平的钢板上的另一侧边、上边对齐;划出门的合页的基准线。(此处应为门,上条错了,更正一下。)
7.在两侧划好基准线的钢板上各点焊好两个定位块。
8.门和柜子以定位块为基准装焊合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