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锥体折弯

楼主(2007-12-27):
一个圆锥体的料斗,316L, 厚度2mm。
圆锥体的外径为457mm,内径为48mm。高790mm。锥度为30。
请问怎么折弯?
谢谢。

网友:
在 AutoCAD  SW  ProE  作个图,然后伸展出来,然后放到实体上。

网友A:
楼上的大哥,我想楼主问的是加工过程...
我看到别人用滚圆机滚过类似的,不知道楼主的尺寸要求高不高呢?折弯的话估计不行吧,到后面没法进刀了阿,分成两个半圆锥折弯再焊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大哥,我想楼主问的是加工过程...
我看到别人用滚圆机滚过类似的,不知道楼主的尺寸要求高不高呢?折弯的话估计不行吧,到后面没法进刀了阿,分成两个半圆锥折弯再焊接不行吗?

Bengzoe正解。我问的就是加工方法。
滚圆机是不是一般做不锈钢容器的厂家才会购买这个设备?
尺寸要求比较高,下面还要再焊接一个法兰。

我们这个料斗是食品加工设备上的,表面处理要求比较高,里面是需要镜面抛光的,你所说的分成两个半圆锥折弯再焊接,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会留下两条焊缝,当然可以通过打磨消除一些,不知道我们的客户能不能接受。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
焊接是避免不料的 你不可能一下子用模具冲出来,至于焊接后肯定要打磨,至于材料是镜面,那你也可以打磨后到外协厂家去做镜面抛光处理

楼主:
再请教一下各位。

圆锥体的钣金件,是用滚圆机卷出来的效果好呢?还是用折弯的效果好?用滚圆机卷的话是不是个开成型模具会好一些?

网友:
如果量小的话还是用冲折焊接加工,量大的话建议开一付成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