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镀锌板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7):
先说3个牌号 1.DX51D+Z275-M-B-C - FTR00052      2. CR2 - ISO 3574      3.DC01+ZE25/25-A-PC - FT30304.
我了解到的是DX51D+Z275-M-B-C - FTR00052是热镀锌板,      CR2 - ISO 3574是普通冷轧钢板,  DC01+ZE25/25-A-PC - FT30304是电镀锌板,不知道是不是准确,请各位大虾给个准确的答案。
在设计时,我发现有的是用普通冷轧板先加工,然后再去电镀。有的是直接用热镀锌板,还有的直接用电镀锌板,我迷茫了。
我打听了一下这3种板材的价格,冷轧板约6000/吨、热镀锌板6500/吨,电镀锌板约8500/吨为啥电镀锌板比热镀锌板贵这么多?我总觉的热镀锌应该比电镀锌要贵!
现在我们公司要做一批零件,最终的表面处理就是镀锌,从成本角度考虑我们可以用热镀锌板,
用电镀锌板不知是不是可以,因为我了解电镀锌板锌层比较薄,耐腐蚀是不是不如热镀锌板啊?
还有一点担心,在加工过程中会对板材进行冲裁和拉伸,那么零件切口部分就会漏出基材很容易生锈,这又怎么避免呢?
请高人指点迷津呀,谢谢啦!!!

网友:
“在加工过程中会对板材进行冲裁和拉伸,那么零件切口部分就会漏出基材很容易生锈”
理论上是不会生锈,但现实是放一段时间后会斑点锈。我私下认为可能影响不大,毕竟任何锌板最终都会生锈的。

楼主:
关键是零件要交给客户自己去安装,生锈是显而易见的事情,用镀锌板是不是要冒着被投诉的危险啊?

网友:
这很好办,只要做个盐雾试验就可以了,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时间2天就可以知道那个适合你了,实在不行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泡3杯淡盐水,分别将3种板材的边角料投入杯子,一半露出水面,过一两天也可以看出你要的答案了。

网友:
你对那三个牌号的理解是正确的
如果用普通冷轧板先加工,你要考虑普通的冷轧板性能是否适合你所要加工的零件,也就是说是否可以加工,一般来讲普通的扎硬板加工性能比较差。
要肯定说明的是:热镀锌板的价格要比电镀锌板的价格低不少。“我总觉的热镀锌应该比电镀锌要贵!”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电镀锌板的锌层厚度要比热镀锌板的锌层厚度薄很多,耐腐蚀不如热镀锌板,但是电镀锌钢板的表面质量要好得多。电镀锌一般30g/平方米,热镀锌可从30到140不等,且有差厚镀层(钢板两面镀层厚度不同)。
一般来讲,钢板表面镀锌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运输和库存期间白锈的产生,大多表面要彩涂的。
切口生锈的问题肯定是有的,但是各种钢种的镀锌板切口生锈的值都是有评价的,一定有某些钢种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2010-02-20):
不知道你要加工的零件是什么,如果是零件的切口怕生锈,你用哪种板都不好使(除非你最后涂柒),我的建议是用冷轧板做成零件,然后挂镀

网友:
如果工业用,建议使用钢板加工好后进行镀锌,否则断口一定会生锈的。

网友(2011-04-21):
应该是先用冷板加工。
然后电镀锌。

网友(2011-07-09):
使用什么材料一般是由客户指定的。若使用冷轧板电镀的话,成本是不是会更高(需要外观全检,预防变形等;若能批量滚镀,成本相对会低很多)?普通的电镀锌板很多都是无法通过盐雾实验的。我们有家客户LG,是非常BT的,要求电镀锌板材料切断面不可有目视可见的生锈,保质量期15天。事实上是无法达到的,梅雨天气有可能3天就有生锈。没办法,我们只有对切料边进行喷涂,可保证2个月不生锈。相对来说,SONY要求就宽松了很多,生锈面积不超过切断面1/3,都是允收的。

网友:
可以对切割面喷锌处理或涂银粉漆。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用,先下着备用吧!非常感谢!

网友(2011-08-31):
对于三个牌号没什么概念,我们一般都要求用电镀锌板,不过供应商好像都是用冷轧板加工完在整体电镀,这样切边也就可以一起保护了,我们材料的要求里写明要72小时盐雾试验,板厚超过1.2MM的板都要求切边保护!

网友:
小鞋童 学习了~~~~~

网友(2013-06-06):
学习未涉及的领域

网友:
我们都是冷扎板加工冲压后在去电镀的,不然的话断口肯定要生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