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铸造跟锻造放在一块?

楼主(2007-12-27):
光光铸造就有灰铸铁,球墨铸铁铸造工艺和镁锌铝的冷式热式铸造。还有什么重力压铸等等。6 }2 a  H: k) Q' b  }
锻造也是个大学科,在这里居然就给并在一块,难道这边这两方面的人才比较少?这两个工业中国不怎么兴旺?

网友:
放一起帖子也不很多啊,所以不必要分开。还请各位大侠多参与这个栏目。

网友:
锻压分为(锻造与冲压),冲压当然一般是冲压模具。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在模具那里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锻造可能应用的不多,另外由于本身锻压的缺点,可能应用不如铸造那么广泛。我的个人理解:可能社区做锻造的人很少。锻压和铸造同样属于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而普通车铣磨===属于切削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