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案填充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7):
我的2004以前设置了一个画图窗口(不用经常设置功能),经常用都没问题。今天在启动新窗口(桌面图标)用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在图案填充时两个窗口大不一样。前提是所有图案填充的数据(比例,角度,大小)都一样。但新窗口显示的就密些,旧的就大10陪(我把新窗口的填充大小1改10才一样),重装软件也一样。利用新窗口打开旧文件显示的数字与填充都变小,为何?
是否变量有问题?但我重新设置也一样。(工具---选项---配置---重置)

网友(2008-02-13):
我的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希望高手来解答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图纸比例设置的不一样啊。

中望CAD2008进行了填充功能优化,填充速度、对复杂边界的填充计算做的比AUTOCAD还好,你可以去WWW.ZWCAD.COM下载一个中望CAD2008用用。

网友:
重新下个新版本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