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炉做的淬火为什么硬度不一样?

楼主(2007-12-27):
昨天我们发出1000件SUS440C材枓的产品去淬火,产品大小为50*30*6MM,但淬火回来检测硬度相差很大,高的有60多度,低的只40度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材料供应商说是同一种材料,没有弄虚作假。

网友:
太正常了.挑吧!

网友:
这就是是什么原因呢,上次我们做金属学的实验,都是45#钢,800度淬火,结果我们组的实验数据比其他两组的HRC低了十几,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的处理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A:
有两点,供参考:
1.均温时间是否够,保温时间是否达到要求
2.入水时间差异是否较大,足以影响硬度

网友:
硬度偏低,显微组织合格---1淬火保温时间太短,2表面脱碳严重,3淬火温度偏低,4油冷慢,出油温度高。
硬度偏低,显微组织出现块状或网状托氏体---淬火温度偏低或冷却不良。

参考链接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6%C8%2B%D6%F7%C8%CE

网友:
人的因素很重要!同一炉,试样都堆在一起,有的温度够了,有的没有!根据肉眼判断,先把达到温度的试样“淬火”,温度低的继续保温,再淬火!

网友:
这就是一场悲剧,一千件就要一件一件地用锉刀进行挑选了.
热处理的控制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虽然很多机加厂的领导都不这么认为).

网友:
炉温没有控制好 不均匀!!还有后面的时间啊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是炉温没有控制好,倾向于一下2观点:

  • 材料元素分布不均匀。
  • 工件位置放置不对,造成传热不均匀,有些达到了,有些没有达到欲求的温度。

网友(2012-07-21):
引用 网友A:
有两点,供参考:
1.均温时间是否够,保温时间是否达到要求
2.入水时间差异是否较大,足以影响硬度

赞成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