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渗碳淬火留量---请教

楼主(2007-12-27):
请教各位老师:Φ20χ300的光轴材料20Cr渗碳淬火58-60HRC需要留磨量多少才能磨起来,我现留了0.35的磨量不知是否合理。

网友:
留磨量多少是根据变形量来定的(主要是弯曲变形)
留磨量多少与后续的磨削工作量有很大关系

Φ20χ300属于细长轴
现留了0.35的磨量不知是否合理?
应该是可以的,或者说偏多了点
建议到磨削现场去看下结果,再修仃余量

网友(2008-07-12):
如果不允许校值的话很难火后磨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要看热处理后的弯曲量是多少来留研磨量的。一般最终尺寸到热处理这道工序留20丝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热处理后弯曲度应当控制在6丝左右(校直后)。弯曲度大约要2-3倍的研磨量才能保证把它磨直。当然和床子的主轴精度有关系。楼主大盖做的产品是汽车减震器活塞杆吧。

网友(2008-09-20):
应该多了,此轴在装炉时为钓装,变形不大,只要没有截面积突变就行了,

网友:
看热处理的厂家技术好不好?变形量大不大,还有你磨削的要求!

网友(2009-04-22):
热处理后,加校正工序的话,0.25的磨量就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