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引起密封泄露的原因及防止泄露办法

楼主(2007-12-27):
技术参数
1、引起密封泄露的因素

1)安问装题:
1 密封安装方向错误导致泄漏
2 安装时混入,或管路内异物,粉尘,进入密封引起泄漏
3 装配不良造成密封损坏引起泄漏
4 密封杆表面划痕引起泄漏
5 焊接加工时,
6 同心度不够导致偏心,偏负荷引起泄漏
7 涂层加工不匀,涂料进入密封圈
2
密封选用问题
1 因压力过高造成间隙咬伤
2 混入空气后,绝热压缩引起密封烧损
3 密封材料与介质不相容,引起膨胀等材料变质反映
4 高温引起材料变质略化
5 低温导致材料硬化,收缩二引起泄漏
6 高频往复运动导致密封件发热,干磨
7 低压,低速时,运动不平稳
8 润滑不良导致密封磨损加剧
9 因元件受到震动因起泄漏
10环境粉尘引起密封圈异常磨损
11密封沟槽生锈引起泄漏

3)密封装配设计问题
1 导向支承件材料选用不当,损伤缸筒,活塞杆
2 摩擦副间隙不合适,导致间隙挤出咬伤
3 缸筒活塞缸端部的螺纹导角不当,损伤密封圈
4 刚度,自重计算错误引起运动状态不良
5 密封安装导角不当损伤密封圈
6 滑动面粗糙度不合适,磨损密封圈
7 电镀不均匀,密封通过的表面上开孔,划伤,磨损密封圈
8 密封沟槽,特别是轴密封槽粗糙度不够,磨损,损伤密封件
9 活塞,活塞杆镀层气孔引起泄漏
10润滑不良磨损,咬伤缸筒,活塞杆
4)保管问题
1 保管,运输时受到高温,引起密封材料变质,略化
2 强阳光臭氧,放射线引起密封材料变质
3 缺乏适当的保存方法,使密封圈变形
4 长期存放引起密封材料老化
2、旋转动密封泄露排除
1)泄漏过多。原因及措施:
1 装配不良
:正确安装密封圈,勿反装或错位
2 唇边压力不足(油封)

校核密封尺寸正确与否,弹簧是否正常工作
3 轴粗糙或有斑疤

降低轴的粗糙度,或选用较软的密封件或其他密封材料
4 密封唇开裂

可能是由于轴表面粗糙,使用的密封材料不正确或速度,温度太高等原因造成
5 密封圈损坏或磨坏

更换密封圈并提高密封圈乃磨性
2)摩擦大。原因及措施:
1 润滑不良

可能许改换成聚四氟乙烯摩擦面
2 预加载荷过大

可能许改换密封型式
3 压力过大
:可能许改换密封型式
3)密封损坏。原因及措施:
1 安装不当或粗心

利用适当的技术和工具
2 轴粗糙

查看表面粗糙度和倒角技术要求
3 有磨粒存在(还表现为轴磨损),在多尘环境中配用防尘密封
4)密封过分磨损。原因及措施:
1 密封型式或材料选用错误

根据工作条件配用型式更为适合的密封
2 压力过高
:根据工作条件配用型式更为适合的密封
3 温度过高
:根据工作条件配用型式更为适合的密封
3、往复运动密封泄露排除
1)摩擦大。原因及措施:
1 装配不良

按照该密封件的推荐标准校核,必要时减少过盈量或压力
2 密封尺寸不当

校核尺寸规格
3 表面粗糙度太大

降低表面粗糙度或采用可在粗糙表面摩擦的密封材料
4 摩擦运动速度大

可能需改变密封型式
5 密封介质工作压力过大

可能需改变密封型式或密封件材料
2)爬行。原因及措施:
1 密封件干摩擦

改善工作条件
2 表面粗糙度太大
:降低表面粗糙度或采用可在粗糙表面摩擦的密封材料
3 润滑油膜形成不良

改善工作条件或改变密封型式(如采用聚四氟乙烯组合密封
3)泄漏过多。原因及措施:
1 密封件装反

校核,或必要时采用双向密封
2 预加载荷不足

校核尺寸和预加载荷
3 密封件收缩

检查密封材料与密封介质是否相容
4 密封件磨损

更换密封件,检查磨损原因,如果寿命低考虑更换密封型式
4)密封损坏。原因及措施:
1 最初装配不当

按要求更换密封件,并认真检查安装状态
2 扭转失效(O型密封圈)

校核几何和O型圈的适用性
3 间隙咬伤

减少挤出间隙,必要是加设当圈
4 磨损

校核尺寸,必要时调整挤出间隙
4、密封件的存放
() 在储存密封件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没有必要时不要打开密封件包装,否则灰尘将粘在密封件上或刮伤密封件

存放在阴凉处,不要放在阳光直接照射处,紫外线和水汽会加速橡胶和塑料变质和尺寸变化

当存放为包装的产品时,小心不要粘上或包进杂质,按原来状态存放。尼龙要封紧以防水份引起尺寸变化

请不要密封件放在靠近热源的地方,比如,锅炉,炉子等,热会加速密封件老化

不要将密封件放在靠近电视和产生臭氧的地方

不要用针,铁线,绳子悬挂密封件,否则,将会密封件变形,损坏唇口

有时,密封件表面发生颜色变化或出现白色粉末(起霜现象),不会影响密封件的性能

组合密封的RAREFLON环,如跌落或受外边冲击,很容易刮伤,要特别小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