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的韧性和强度都比较高?

楼主(2007-12-27):
我们的缝纫机上一拨线杆(2mm后的薄片),原来是铸钢的,坏了后我们用40Cr,调质后很快脆短,请教高手用什么别的材料或者热处理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40Cr调质后的强度和韧性应该都不错的啊,
一般枪管就是用它做的,承受高压高温也没问题。
你需要的零件是不是对疲劳强度和弹性也有要求?
若是那样的话20CrMnSi可以么?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了

多谢楼上的,该东西跳线用,上下来回动,频率较高,又不能加粗,应该对韧性要求较高,

网友:
楼主客气了,
如你所说:“上下来回动,频率较高”的话,
那对材料的疲劳强度也应该是有要求的,
不妨参照相关材料手册找相应的材料。
达到即实用又经济的目的,
我认为20CrMnSi应该满足你的要求,不知性价比怎样

网友(2008-01-26):
用40CrMnMo+Si试试,就是材料难买,渗碳,硬度在42~48HRC

网友:
40Cr就可以,调质完后氮化,韧性、强度、表面耐磨都好!

网友(2009-08-18):
相对来说35GrMnSi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