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座压力与机床的整体压力---请教

楼主(2007-12-28):
最近两天,尾座压力总是不稳,上班开始时候,能把工件夹紧(前后顶尖夹住后工件是用手使劲转,不转动为准),等两个小时左右之后,工件就夹不紧,夹住后能用手很轻松的转动(就像床子关机后,工件能转动)工件的前端面(左边)根本不能和定位套完全接触,中间还有缝隙,缝隙间距是多少就没有留意。这样不敢操作啊,怕夹不住,工件由于加工量大,工件飞出来,把我当靶子了。
       自己把床子的液压调大,走刀速度由当前速度再调慢,或者调快,还是解决不了。再把压力调小,走刀速度由当前速度再调慢,或者调快,还是那样夹不住。难道是液压油温度升高了?(油箱液压油是满的)冬天温度下就是这样,那夏天怎么办?不可能把液压油放到冰箱吧?
      前天出现这个情况后,叫白班找机修处理。现在又出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下。
       床子是仿行车床CE7132B,长城机床,2004年的。

楼主:
继续请教

在液压系统中,调速阀和溢流阀都有啥作用?
    调速阀是不是调整液压执行部件的反映速度?如尾座进出,刀架上下移动和左右移动?当前调速阀指示在5,最大是10。还有调整的余地没。
    溢流阀呢?
    继续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属于液压栏目还是机床栏目?

网友:
按楼主所说的现象应该是液压夹紧油缸里的"O"形圈坏了,造成油缸内漏,早晨开机,油温低,油变得很稠,漏得轻微,顶尖勉强可以夹紧工件,两个小时以后,油温升高,油变稀,漏得就比较严重,顶尖就无法夹紧工件.请楼主检查一下液压夹紧油缸中活塞上的"O'形圈,并用同型号的更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液压油泵不好,叶片油泵使用时间长了,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油温低系统压正常,油温升高以后系统压力降低.调速阀是调整液压执行元件的移动速度的,如Y4232G剃齿机工作台行程的快慢,以及工作台光整速度,YS5120插齿机的工作台工进速度快慢等,这些都是由调速阀来控制的,调速阀上指示的数字越小,速度越快,调到10时已经很慢了,但是这个也与液压系统的压力有关,压力过大,调速阀的调速作用就不明显了.压力表要爆掉的.当然系统的压力过小也不行,速度也调不快.(多数机床液压系统压力在25~30公斤,最大不超过30公斤).溢流阀的作用就是把液压系统多余的油旁路到油池中,起到了卸荷作用,液压系统压力大小由溢流阀来控制.

网友:
你可观察一下每个压力表压力显示是否正常,溢流阀可用来控制系统压力,也可做安全阀用。

网友:
应该是有内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