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刀问题,原因何在?

楼主(2007-12-28):
前些天客户那里反映我们提供的复合型非标刀具
出现了掉刀问题(刀夹单元上的刀片脱落或断裂,很惨
这款刀具是加工汽车前桥的,名字不太清楚,
加工部位也很简单,
前两个刀进行镗孔加工,后面的一个倒面。
原来一直没有问题,现在突然出现问题。
不知原因何在?

网友:
原来试用一直良好的话,可以参考检查以下三方面:
1.加工参数是否有变化,被提的过高;
2.误操作,以至打刀;
3.工件材质不稳定,这批次的有沙眼或余量不均。

楼主:
我怀疑是主轴跳动的原因,出现的撞刀。
奇怪的是加工物光洁度良好而且在公差范围。
可是就是精镗用的刀片总是掉。
邪门儿了???

网友:
是否是刀体上精镗刀夹单元的螺纹孔滑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