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不锈钢铸坯价格,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差好远?

楼主(2007-12-28):
为了采购一个316铸件咨询了俩地铸造厂的报价,宁波那边三家基本上是报价65-70每kg
深圳这边铸造厂一般是先问产品复杂结构怎么样,我的产品很简单,问了三家报价分别是90,100,120
东莞和佛山的三家报价在75,80,95

网友:
我们也有外派做过铸件(316),这个要特别注意其成分标准,因为一般铸造厂都是使用废料的,如果达不到你的使用要求,再便宜也没有用。这个你最好也了解一下废料的价格,再与铸造厂谈,因为他们只收加工费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是精铸还是普通的铸造。

楼主:
是熔模铸造,属于精铸的一种吧,尺寸精度在50mm+-0.5mm的范围左右,表面粗糙度只能达到Ra12.5。

网友(2008-03-14):
很正常呀,
第一,别人也要算运费和业务费用的呀。
第二,各地消费水平不一样,人员工资不一样。沿海城市普遍较高。像铸造厂,沿海(上海,台州)要8元/公斤以上;近沿海(无锡、杭州)要7元/公斤多以上;内陆(安徽)只要5-6元/公斤左右。不过有时工艺也少许差别的。

网友(2009-02-11):
我们苏北就比较便宜,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QQ563143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