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D里怎样把产品实体转回毛坯平面图

楼主(2007-12-28):
请问在CAD里怎样把产品实体转回毛坯平面图。如:一个圆桶体转回的是一个圆
如图:三维壶嘴(随便画的),如何转换成毛坯平面图。
高手们赐教,感激感激~~~~~~~

网友:
先用solview命令创建平面视口,再用soldraw命令生成投影线即可。
btw:这两个命令的功能较难理解,也很难讲清楚,自己研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