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PLC的数组脉冲连续发出?

楼主(2007-12-28):
伺服电机带动减速机再带动主轴,每当PLC给伺服驱动器一组脉冲后,主轴转动一周,一旦PLC的一组脉冲输出完毕后,马上又启动脉冲输出指令,再给出一组脉冲,可是,在这前后两组脉冲之间主轴会有很小的停顿,如何可以取消这个停顿?
注:脉冲输出为加减速脉冲输出。

网友:
小鱼网友好!

产生的原因:当第一组脉冲运行时,主轴进入了匀速旋转状态,也就是脉冲
给出的驱动伺服电机绕组的励磁电流,与伺服电机转子磁极的相互作用,达
到了同步。
而你在这时,人为的加入了一小段程序,使脉冲间隔在这段产生了一个小延时,
造成伺服电机绕组的励磁滞后于伺服电机转子磁极,也就是对伺服电机转子磁极
产生了一个向后拉的力,结果就体现了你所遇见的“主轴会有很小的停顿”。

原因给你说清楚了,因不知道你使用的PLC都具备哪些功能,所以,只好你想办法处理吧。

syw  071229---11.25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的第二组脉冲是在第一组脉冲输出完毕后才发出的,也就是一组组的发,但两组之间肯定会有间隔的,哪怕只是个扫描周期,所以想请教解决的办法。

网友:
小鱼网友好!

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内部,是用编码方式进行驱动的。
要想达到你的要求,就必须“实时”清楚的知道,你所用的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每时每刻所处的角度及所对应的编码,并用编码的方式对伺服电机(步进电机)进行
直接驱动。
.
市售的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全都是外脉冲控制方式,这种驱动方式要想达
到你所说的目的,只能采取“加延时”碰的方式。
.
正巧,凌晨刚调完几块“‘编码式’双步进电机驱动器”,这种驱动器能很好的解决
你所遇的问题。
.
拍个照片给你,以增加感性认识。

syw  080103---0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