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模铸造和熔模铸造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2-28):
消失模铸造和熔模铸造有什么区别?都是利用可融化或者气化物质做成工件模型,一个是浇铸前融化形成型腔,一个是浇铸中直接气化成型腔。此外他们从成本,材质应用,精度,以及对什么材质的产品应该应用什么型铸造,特点等等。哪位铸造大侠能详细解说一下,还有沙型木型区别,成本和铸造方式以及应用范围,熔模和金属模等等!

小弟是机械设计专业,现从事铸造方面,急需这些知识!

网友:
三言两语不能说清,大侠还是在网上下些资料吧。消失模铸造是不可回收的,熔模铸造是可回收的。。。。。。。。。。

网友:
建议楼主找本铸造手册看看。。。。。铸造的知识很深真是三言两语不能说清。

消失模铸造一般先制可熔模芯再用耐高温材料制模型,浇铸时熔液将熔芯熔化,一般同时需抽真空。
熔模铸造,例如先用蜡制模芯后在外部包裹耐温材料,加热使蜡熔化倒出形成中空的模型再浇铸。

网友:
消失模铸造

去这个网站看一下

http://www.lost-foam.com.cn/chinese/3technic/02_01.htm

楼主(2008-02-28):
大概明白了,消失模也可以用于沙铸,唯一多的成本就是可溶芯是吧,这样铸造效果好,成本低(当然赶不上失蜡等铸造)呵呵,应用比较广泛啦,主要是用于比较复杂不好造型的产品。

网友(2008-03-31):
消失模铸造

有箱体发泡模具设计示例吗???
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