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吊钩轴颈加工夹具工装---讨论

楼主(2007-12-28):
吊钩大家都熟悉吧,是典型的异形体结构,在机械制图的教程里有专门画它的。现在说的是经过锻打成型后的毛坯,怎么样加工吊钩轴颈?要求是大批量生产用的工装夹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描述或者画机构简图贴上来。一个月后我将爆炸图与装配图(3D)贴上来。

网友:
能否帖个大概的吊钩图?呵呵
是在车床上加工么?

楼主:
是在车床上加工,普通的手拉葫芦的吊钩。现在正学习SOLIDEDGE,吊钩比较难画还没搞定。
惭愧!!!!!

网友:
钩子的形状不好夹紧,另外锻件也不好定位
猜想应该对称夹紧
楼主先大概画个草图看看,呵呵

楼主:
终于画出来了,吊钩3维。

网友:
可以做一副类似于锻模的夹具,内侧夹住吊钩,外侧做成容易装夹的形状即可。注意夹具的旋转中心要与轴颈一致。

楼主(2008-01-28):
一个月到了,我先把帖图放上来。[localimg=400,299]3[/localimg]

网友:
不错,工装双向可调中心
是用6140加工的么?
法兰盘连接机床用的螺栓是什么螺栓啊?怎么中间大两头小?中间是加了一个衬套么?

楼主:
自制双头螺栓,中间粗的部位是根据6140车床的车头法兰的安装孔位置定的。可以根据卡盘的安装方式调整安装方式。

网友:
法兰盘与机床主轴之间配合没有间隙的,不知道版主所说的自制双头螺栓是怎样装上的?
还有用这样的螺栓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用普通的要自制?请教

楼主:
没有间隙,实际上法兰中间的孔有个莫氏锥度与车床主轴的莫氏锥度配合。螺栓仅起拉紧作用。为什么这么粗是因为,主轴安装法兰是双盘结构,前一个盘的安装孔是大于螺母六角外接圆的,为了安装时不侧翻所以用这么粗的结构。后一个盘安装孔是螺母六角外接圆孔和螺栓孔相连接的一个结构。

网友(2015-08-23):
引用 楼主:
一个月到了,我先把帖图放上来。[localimg=400,299]3[/localimg]

结构比较复杂,不知实践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