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装配的一些经验---讨论

楼主(2007-12-28):
CATIA装配的一些经验讨论

1.装配零件过多时,一定要在选项中将cgr功能开启。*.cgr是可视化文件,是用在复杂的大型的装配中,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数据量。他显示的只是零件的外表,而不调入几何元素,所以这能对其装配结构进行编辑,而对几何元素是无法编辑的。如需调入,双击即可。

2.在稍大型的装配中,建议不要使用约束装配,可以用快速移动定位,因为很多装关系的是相对不动的,一旦确定,不会在改变。如有必要用约束装配,可以在定位完成后,删掉约束,然后把组件固定在一起。

3.很多人喜欢在part下把零件一个一个画好后,再在装配模块中一个一个装入,然后再约束定位。这种方法其实是不符合设计思想的,有些零件虽然是装配关系,但他们的相对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或一个零件的位置或形状需要参考其他零件设计,这时候,最佳的方案是,直接把零件画在他需要的位置上,这样既不用定位也不用约束。这样做,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外部参考的引用,一个是结构树的建立。

4.在设计开始之前,需要把整个设计过程做一个规划,既:整个设计涉及的部分,心中要有数。在设计开始前,根据此次设计的情况划分好层次。从大块到细节,要尽量划分的合理详细。建立好后,就有一个空的结构树,要设计的部分一应俱全,以后的工作就是对建好的空文件进行填充。无须再新插入零件了。这样的设计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属性中支持中文,编写好对各文件有很好的索引作用。也便于以后的提取。

5.关于外部参考,就是引入外部的参考,他可以引入其他part的元素,作为本part的设计基准\参考等等,有一个关联\不关联的问题。如在option中的part选项中开启了关联,那么,参考的原part做修改时,,本次设计是part,也会做相应的变化,而不关联,本次的part将不会改变,这就叫关联打断。在设计中,关联与不关联,要看情况而定,关联的可以再打断,打断的就再连不上了。这个就要看设计者本人的设计意图了。

6.另外做图要有良好的save习惯,每一个阶段要有一个备份,存盘的时候(尤其是装配),要使用save management,然后,继承目录,这样所有关联路径将是正确的。

7.关于save,save as,save as a new几个的区别,保存和保存为另一个文件名的时候所有的关联都保持不变,保存为新的话则定义的关联关系将不会保持!这一点很重要!!

8.关联就是一个动,其他的也跟着动,如果需要这种效果,就开启好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大胆的用吧,用几次心理就有数了。引入其他part的元素,作为本part的设计基准\参考,这就是外部参考的根本,你可以引入面,边线,点,曲面,轮廓,等等。

9.在option中的part选项中开启了关联设置,你就可以引用外部的对象,进行操作了,否则是不让选取的。开启了此功能后,关联关系其实就已经建立了。比如你想在其他层次的物体的一个面上画一个草图,当你点取这个面的时候,caita会自动吧哪个面提取到本层次中,确切的说是生成了一个和原面有关联的新面,你是在新面上做草图的,如需要打断,就只能手动了。右键选一下isolate即可。引用外部参照会增加数据量,这就是代价。。。

10.拷贝,粘贴的东西之间是有关联的,一个改全改,想不跟着改,还是用isolate,没有关联和有关联的图标是不一样的,catia的图标很讲究,各种关联关系一目了然

网友:
柠檬小子  你真是个好人啊! 发了这么多的东西。真是谢谢了!

网友:
说的很好,很有同感!!这是真正从实践中总结的有用的经验啊!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过用CATIA的人实在是不多啊!

网友(2008-02-29):
经典阿,有同感!只是外部参照还是不太会用,可能是不经常用的缘故吧

网友:
真的不错啊,同感,有些我还不知道,谢谢

网友(2008-04-01):
楼主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2中你说的对于大型装配件不宜进行约束装配,只是固定,请问是用区别针来固定吗?
我以前那样做过,但是如果不小心移动了一个零件,刷新以后回复不到固定时的状态。
那个时候是非常郁闷的,并且设计的时候很多参数都需要改动,有的甚至需要改动很多遍,约束过的零件在装配图中的重新约束也很好做,只是简单的固定是不是对以后的工作有影响呢?
楼主别的观点真是肺腑之言,深有同感。

网友:
很受教育
我今天就遇到了楼主说的这些问题了

网友(2008-05-08):
楼主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外部参考的应用?

网友(2009-04-20):
貌似哪里有看过,这个没有实践的话都是空谈,看看而已

网友:
俺也是用CATIA的,来报个到!由于CATIA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导致用户比较少。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汽车设计部门开始使用CATIA,我相信再过几年用CATIA的人决不会少的!·!

网友(2009-07-08):
虽然是些很基本的问题,楼主总结的很好

网友(2009-11-11):
我不认为有的零件之间在上面建模而不是装配,如果这样,那螺丝螺母这些何必建模???

网友:
自底向上设计,CATIA装配10分强大

网友(2010-08-15):
有例子才有说服力。是不是多举点有用的例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用铁锚 固定。呵呵。

网友(2010-09-16):
不错,很有借鉴意义哦

网友(2015-02-02):
设计时的思路一定要清晰,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要怎么做。

网友(2017-12-09):
有视频最好

网友(2018-03-20):
和法国和规范化规范化轨道范德萨

网友(2021-09-20):
真知灼见啊!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