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柔性夹具组装元件图

楼主(2007-12-28):
求柔性夹具组装元件图,谢谢

网友:
柔性夹具,我的理解是柔性就是可调,多向,甚至万向固定方位。夹具就是固定工件基准的工艺装备。看来插入图片不行,要直接上传附件。

网友:
图片打不开,换种格式试试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夹具.bmp

网友(2019-01-31):
组合夹具有2类,一类是孔系列,另一类是槽系列的,这两类中国都有,我用的是槽系列的,以前槽系列生产厂家有上海组合夹具厂,保定组合夹具厂等,全国大多数原五级部和六机部的军工厂都有组合夹具站,应用非常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