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2K万向摇臂钻床,图中画圈圈的地方怎么拆下来?

楼主(2007-12-28):
Z32K万向摇臂钻床,图中画圈圈的地方怎么拆下来?望知道的师傅告知。谢谢。

网友:
兄弟,你要拆主轴阿。
如果没干过的话,建议你向厂家买一份图纸。

网友:
你可以随便到哪请一位大修工就解决了。

楼主:
我想自己修一下,也是难的让我自己动手的机会不想错过,还有这是一台老设备,公司也同意让我自己动手修理学习一下,还是要谢谢各位楼主的建议

网友:
Z32K万向摇臂钻床主轴的拆卸步骤:
1、首先将主轴垫实,防止下坠;
2、将主轴箱后图示1卷簧拆下,注意方法,避免卷簧弹出伤人;
3、将主轴箱下图示2齿轴支头螺钉拆除;
4、将主轴箱正面图示3手柄连着齿轴从前面拔出;
5、去掉支撑,主轴与套筒一起往下拆卸,完成。

楼主:
因为在开始拆的过程中,不是很清楚,以为图中1与主轴是螺纹连接的,就用管子钳拧,结果过把图1中的轴有点咬掉,但我用金相砂皮打过不知道是不是对主轴有影响啊
还有听了楼上的楼主建议,元旦回去在去修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在开始拆的过程中,不是很清楚,以为图中1与主轴是螺纹连接的,就用管子钳拧,结果过把图1中的轴有点咬掉,但我用金相砂皮打过不知道是不是对主轴有影响啊
还有听了楼上的楼主建议,元旦回去在去修理。谢谢!

图中1是一个防护套,避免主轴旋转伤人,该防护套有螺纹、法兰两种安装方式。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是防护罩拿掉里面的轴

楼主:
照着5楼的楼主说的那样去拆,真的拆出来了。谢谢!

网友(2008-02-27):
不懂装懂还要去问别人,不懂就别修啊

网友(2008-06-08):
楼主,是第一次学机修吧?

网友(2009-05-12):
10楼的人说话,,没有道理真的晕,,,就是不会才应该学习呀

网友:
有些问题是要靠自己慢慢摸索来的,不一定要靠别人指导,就算有人指导你没有掌握其中的原理和窍门是不行的

网友:
只有亲自动手才能体验其中的奥妙,不动手难见真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