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60BK30/C3和23068MB的精度是几级?

楼主(2007-12-28):
我厂使用FAG轴承,请问24160BK30/C3和23068MB的精度是几级,因为设备要求为E级。
请教,谢谢。

网友:
都是普通级!

楼主:
现在国产设备怎老是搞这样的事,自己规定用E级的,但设备上配的就是普通级的,搞不懂。那E级的应怎么标记?

网友:
24160BK30/C3和23068MB的精度是几级

因为FAG的轴承普通级的精度本身相当于国产轴承的E级(p6级的),但是球面轴承没必要达此标准,只不过是安装后噪音\温升能小点.

网友:
FAG的普通级相当于国产的P6级! 谢谢,现在才知道!

网友(2008-09-12):
补充

进口轴承的工差控制的严格一些,同一批产品与产品之间工差值变动的相对国产的较小一些,但这类轴承要说进口的就是相当于国产的P6级,个人不太认同。不过本人一直是做进口轴承销售,对国产轴承不了解。所以所谈的也仅仅是个人意见。但楼上提到的,从表示来看,都是普通精度。这类轴承除非是订制,都不可能有精密的。至少我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品牌厂家提过他们有生产这类轴承带精度的轴承。

楼主:
谢谢了,FAG轴承现在在国内的销售好像不是太好,楼上是专门搞进口轴承的,那请问一下现在进口轴承假冒的太多,多到假的比真的多,除了到正规大的供货商购买,还有什么办法保证能买到真货,那些卖假货的也有厂家的经销商证书,该怎样鉴别呢?

网友(2009-01-14):
回复 楼主:

换SKF的吧,他的精度通常可以达到P5级以上,你需要可以联系我济南华瑞联代伟053188660088

网友:
楼上的吹牛也不用这么吹吧?

最恨的就是为了说自已好贬低别人的。

假货的问题在国内别想了,没办法解决的,唯一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找到真正有授权的经销商,再找到办事处的人,现在FAG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最好找一家能确认真的,让它备货,便宜没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