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7能否热处理到HRC38-41硬度?

楼主(2007-12-28):
1Cr17能否热处理到HRC38-41硬度?
我问了热处理厂子,说不可以。但是客户说可以。
我有点迷糊了!

谢谢!

网友:
热处理厂说得对,根据资料介绍,不可以。

网友:
1Cr17属于铁素体不锈钢,
其抗大气与酸能力强,具有良好的高温抗氧化性(700C以下)
通用钢种,建筑内装饰用,家庭用具等
750-800C退火,空冷。σ0.2>=206;σb>=451;HBS,=183

只能退火,不能淬火(没效果)

网友(2008-05-13):
求助同志

憨老马~~
你有1Gr13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发给我吗?
连同1Gr17 ~~
我的邮箱:hdy143@126.com
谢谢!!

网友(2009-05-17):
1Gr13~~~?????
憨老马:1Gr13穿孔后怎样冷却,因为发现很硬,无法冷拔、冷轧加工,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提供给我,万分感谢!!!
我的邮箱:Linhu5606338@126.com

网友:
建议采用3Cr13

如果硬要用1Cr17的话,只有渗碳,倒不如直接用3Cr13,哈哈

网友:
低碳钢是不可以直接淬火的。

网友:
1Cr17是不可以出来这么高的硬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