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环锻件的问题

楼主(2007-12-28):
环形的锻件,外径×内径×高分别为
1380×1250×213,这只是轮廓的尺寸,有的地方需要金加工

请问要放多大的余量才比较保险呢?还有就还从原材料锻成毛坯一般利用率多少,主要的损耗都是什么呢?

网友(2009-03-16):
无锡的环煅厂都能做
尺寸属于小件
连铸胚利用率较高,但中心的气孔较多
锭料质量好,但利用率只有75%
火耗是6%

网友(2009-11-21):
单边2-2.5个余量,火耗最多在0.05

网友:
放8个毫米余量可以了。中间应该还有一次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