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ED HELP

楼主(2007-12-29):
it is advisable that we receive from *** a cyl. head not machined and treated in order to check whether the standard treatment carried out by *** gives the features we detected in Italy.

ANGONE COULD HELP ME TO TRANSLATE THIS SENTENCE?

网友:
let me have a try:
为了检查是否***进行了规定的操作处理,建议我们从***收到之前圆柱头不进行加工和处理。
sorry,i do not know how to translate "we detected in italy",maybe you  can understand by guess
and happy new year,guys

网友:
gives the features we detected in Italy
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把我们曾经在意大利客户处发现的现象做重点描述/或者重点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