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整排螺栓六角的一边保持一直线?

楼主(2007-12-29):
请教各位:产品装配时,怎样使方形分布的整排螺栓六角的一边保持一直线?(主要为了表观整齐)
有什么样的工具能达到这个目的又省力?

网友A:
保持一致是为了产品的美观吧,
那可以先固定上面,旋转下面的螺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持一致是为了产品的美观吧,
那可以先固定上面,旋转下面的螺帽,

 上面用直尺靠着一边,螺栓穿过孔的时候尽可能放在中间

楼主:
关键是拧螺帽时螺栓头跟着转动.

网友B:
在不改进设备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靠边固定螺栓。如果批量的话,最好在螺栓做一个挡边,这样所有的螺栓都是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不改进设备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靠边固定螺栓。如果批量的话,最好在螺栓做一个挡边,这样所有的螺栓都是一样的了。

我做过固定2-3个螺栓的槽形工具,但M16、M20的螺帽拧紧后,槽形工具很难取下来。

楼主:
槽形工具虽能达到螺栓六角的一边对齐的目的,但取下来费时费力,不方便.

网友C:
将槽形工具的槽加宽加深,在旁边加锣钉,槽里面放一衬条,用旁边的锣钉固定,安装时一边定位,另一边拧紧,安装完拧松螺钉就取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槽形工具的槽加宽加深,在旁边加锣钉,槽里面放一衬条,用旁边的锣钉固定,安装时一边定位,另一边拧紧,安装完拧松螺钉就取下来了。

这个方法可以一试,不过效率是个问题.谢谢!

网友:
劳民伤财的外观要求,保证扭矩一致性是关键

网友:
每个孔都画一条粉笔线

楼主:
螺栓扭矩一致不成问题,有手动和电动扭矩扳手。
外观质量也是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如今的买方市场------

网友:
唉,干脆换内六角的螺栓,那样头都是圆的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很简单,M16对应各条边的中点在套筒外对应做6点等分记号,工人拧紧时只要任意一点对齐某一方向就可以了.
当然前提是验收标准不是拿直尺验收

网友D:
你不是要美观吗,我看去买点塑料做的螺母专用保护套,外面都是圆形的里面六角套上去又美观又防水防尘多好
支持的顶下

网友:
15楼是个好建议,楼主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要美观吗,我看去买点塑料做的螺母专用保护套,外面都是圆形的里面六角套上去又美观又防水防尘多好
支持的顶下

看上去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要美观吗,我看去买点塑料做的螺母专用保护套,外面都是圆形的里面六角套上去又美观又防水防尘多好
支持的顶下

简单实用,可谓金点子

网友:
这要求也太苛刻了吧?我感觉这样的单位领导简直就是“昏君”,无理取闹!

网友:
引用 楼主:
槽形工具虽能达到螺栓六角的一边对齐的目的,但取下来费时费力,不方便.

这个不错,学习

网友:
我听一个在三峡工作的朋友说,他们的工人拧螺丝用活动扳手(为了方便),老外看到后把他们的活动扳手直接扔掉,从随身的工具箱里拿出扭力扳手给他们,并且告诉一定要在多少力矩范围以内。
我想还是螺丝的本身质量和锁紧的扭距重要。
不过外观也重要,古人不是有个成语“买椟还珠”。
楼主的槽型工具,是不是能够把槽铣的深一点(或者两头),这样在槽和螺帽之间就有空隙,再拿个工具在槽和螺帽之间撬一下,应该很容易拿下来的。

网友:
扭矩最重要,那是本质,外观对齐也很好,美观,要内外兼修,哈哈。也可以用内六角螺钉代替六角头的,这样就没有边对齐的问题,外观也不错啊。

网友:
支持2楼的观点,并且追求美观并非劳命伤神的事

网友:
将槽形工具沿设备螺栓方向分成两体,在两侧用螺栓联接,用Y形螺母,拆卸时松开螺母可以了

网友:
做一个专用板手。
上边平整面螺帽用这样的板手,手压固定。下边的螺帽就可以随便用梅花板手旋紧,松的时候可以很轻松拿下,不会象槽形那样被紧住。一手抓一个工具,很容易装。

网友:
15楼的方法不错,也可以在螺栓上做记号.每一个都拧到相同的记号处!!!

楼主:
谢谢大家!
“一角二水”朋友的办法也许可行。

网友(2009-05-19):
回复 网友E:
聪明

网友:
两贴之间回复时间差一年多,呵

网友(2009-10-23):
先用扳手固定上面,朝向一面,在锁紧下面的螺母就可以了

网友:
做了几十年设备,没见过这么玩的,开眼吧!!!!!!!!!!

网友:
请教各位:产品装配时,怎样使方形分布的整排螺栓六角的一边保持一直线?(主要为了表观整齐)
有什么样的工具能达到这个目的又省力?
引用 楼主:

吉多瑞的罗萨蒙特这个子品牌有一个产品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网友(2011-11-13):
用个套头固定方向不就行了。

网友:
太注重这没关系的细节了吧。

网友:
只要把槽型工具材料换成钢的并淬火,它就不回去不下来了。一般外六角螺丝的硬度不高

网友:
只要把槽型工具材料换成钢的并淬火,它就不会取不下来了。一般外六角螺丝的硬度不高

网友(2012-03-19):
做个工装不就得了,将所有的螺栓套在里面防止转动不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