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水切割地毯需要多大的压力比较好,用多大的喷嘴?

楼主(2007-12-29):
请教:

纯水切割地毯需要多大的压力比较好,用多大的喷嘴?
哪位有纯水刀头的结构图,能不能上传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纯水切割和加砂切割头的区别主要是有没有加砂口和砂管.去掉以后就可改成纯水切割头,当然其他相应的零件也需要更改一下.

网友:
我没有切割地毯的实际经验,不知道你要切割的地毯的种类及材料的性能,还有你希望的切割速度,因为不同的压力带来的切割效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2008-04-07):
回复 网友A:

纯水切割最好是用进口增压器,工作压力360兆帕.
喷嘴用0.009的就可以.

网友(2008-06-16):
建议:
压力320兆帕,用0.007的宝石喷嘴
压力350兆帕.用0.008的宝石喷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