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2台数控车床,安装的时候要打地脚螺栓吗?

楼主(2007-12-29):
最近买了两台6140 的数控车床,就是普通床身的那种。

有个问题不太明白,就是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像普通卧式车床那样,打地脚螺栓?
我问了代理商,他们说,一般数控车,如果不是做偏心零件,用减震垫铁就行了。

那位师傅给确认一下? 到底如何安装?

拜谢了

网友:
我見過的有打地脚螺栓的。
再說地腳螺絲防震能力肯定比减震垫铁要好啦,有好處的事為什麼不做呢,又不是太麻煩

网友:
不用,安装几个减震垫就行了

楼主:
多谢上面各位。

网友:
个人认为,是否打地脚螺栓与设备加工产品的精度有关!若是加工精度比较高的产品,应该浇基础并用地脚螺栓连接!

网友:
这种档次的机床,精度本身一般,只要周边环境没有大的振动源,只要加工零件偏心不是非常大,用减震垫铁就行。但需要定期(如一年)对机床找水平。
打地脚螺栓,机床精度稳定性略好些。

网友:
吃刀量大最好打地脚螺栓

网友:
短期内没有太大的变动,还是打好——稳定。
这个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的确争议很大。我的看法:减震垫铁不是万能的。

网友:
不用打地脚螺栓   用现在的减震垫就没有问题 不过 注意地面的平整度

网友:
原来地球人都知道,数控车床和加工中心是不用打地脚螺栓滴

网友A:
难道没有机床的安装使用说明书吗?安装问题肯定会讲的。

网友:
现在的数控机床,已经没有打了的吧。
除非有些大型机床。

网友:
数控车床一般不用了啦

网友:
打不打地脚,不在于是不是数控,在于你如何看待和处理问题。
减震垫不是万能贴,凑合一下还是可以的。你的6140数控如果还是皮带轮结构的(类似老式机床)我看还是打地脚吧,毕竟是自己的血汗钱啊。剩下的就是平衡问题了。

网友:
6140能加工的活不算小了,。如果不打地脚,搞大活的时候就等着出震纹吧~我们厂里车皮带轮的时候,就连打了地脚的数控车都发颤啊~

网友:
不用打.要看垫铁质量和调试工水平了.
机床水平要2个月调整一次.

网友:
安装减震垫就可以,机床使用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后才基本稳定,最好再检查一次就OK了。

网友:
要打,不打过1个月床子不动你来找我。

网友:
14楼的兄弟,为什么皮带轮式的机床需要打呢?能说明原因么?
静听指教.

网友:
  一定要打地脚螺栓,我曾用防震垫,但几个月后去打水平就变了.
车床常期在不水平状态下工作,会大大降低车床精度,如果是你自己的设备,你当然不希望它成为一堆费铁.(床身一体另外对待)  血的教训  只有两台不会花多大工夫 而且地脚一定成倒锥 牢牢的把床子拉紧  就算是大吃削量 也不会对床子水平有多大影响

网友B:
20楼的话非常中肯。
        回门徒:我说的带皮带轮的要打地脚螺栓,其原因是这种老式结构开机后振动大,加工小型零件你可能还感觉不出什么,但当加工大工件或长轴类零件产生的振动,会和皮带轮应旋转不平衡产生的振动同步,那时候,你都可以看到机床在摇摆,后果不用我说了吧。 这还是其危害之一。减震垫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我就不知道了,但用到机床上,我知道是懒汉的创造。
    其二,所有的机床都要打地脚,原因是安全的同时可以明显的加强床身的“刚性”。毕竟是高速旋转的设备,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超精密加工间,那时候你就明白打不打地脚的区别了 不要介意我这样说。但这么说,不表示就不可以使用减震垫,还是可以使用的,只是负面效果大于使用地脚螺栓。这样是不是清楚了?
   其三 ,你看到还有几位再说过二个月或一段时间再校正一下吗?那就是因为震动造成的,根本不是机床正常疲损造成的现象,打了地脚后照样可以随时调整机床的参数到最佳,关键看你如何打地脚;而且可长时间保持相对精度。在几十年前,床身是自然时效且底盘较沉,床身抗变形时间长久(耐疲劳),现如今3~4万的车床全是人工时效,经常调校是正常现象, 再使用减震垫,唉········ 本身的精度丧失以尽。

网友:
最好打地脚螺栓,这样稳定性更好些.

网友:
如果加工精度较高的工件,偏心工件,或经常高转速,就应该浇注地脚螺栓,又不是很麻烦!

网友:
保险一些好

我个人认为最好打地脚,这对你今后的维修是有帮助的.

网友:
河北那面好多机床附件厂生产机床减震垫铁,可以用,很方便。但确实存在设备安装不好床身变形的问题。如果设备不是经常换地方,还是打吧,稳定一些。

楼主(2008-02-28):
其实对于传统设备安装,我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设备还没到货,我想把地脚坑先预做出来,所以问代理,设备的具体安装尺寸,不料那厮告诉我,数控加工一般产品不用地脚的!
地脚对于设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细微的地方。有些设备,如普通的立铣,52,53 的,我们都用过减震地脚,实话说效果还不错的,但是车床结构完全不同,导轨跟面条似的,因为我不太相信代理说的话,所以才问这个问题的
谢谢上面各位的回答

网友:
不用地脚就成,现在的加工中心一般都不用地脚螺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楼的话非常中肯。
        回门徒:我说的带皮带轮的要打地脚螺栓,其原因是这种老式结构开机后振动大,加工小型零件你可能还感觉不出什么,但当加工大工件或长轴类零件产生的振动,会和皮带轮应旋转不平衡产生的 ...

我不认为6140的机床能有多大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有机床的安装使用说明书吗?安装问题肯定会讲的。

一般机床说明说都会非常保守的,肯定会要求埋地脚螺丝,灌注混泥土。

网友:
这方面国家是有标准的,最好还是要打地基的

网友:
你用数控的6140,是想省钱多办事,加地脚螺丝花不了几个钱,对加用精度和吃刀量大的工件加工都有好外,最好还是打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要哦,  10楼说的数控车床 和加工中心都不打地脚螺栓 不可信吧,但是我倒是见过一台  西门子  的五面加工中心,没有地脚螺栓,只有三个脚,老师说很高级的加工中心一般调平 很容易 因为一般只有三个支撑脚一样的东西 三点确定一个平面吗,所以很容易,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相同或者相左的看法

网友:
如果你的工件动平衡好,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我厂里有两种工件,外形基本相同,刀具相同,设备基本相同,刀具寿命其中一台只有另一台的1/3.
原因:机床没有地脚螺栓。两年下来,能省5000块的的刀具钱。

网友:
一般只是在重型机床上要求浇混凝土打地脚螺栓,小型数控车床和小型加工中心一般用不着,只要地面要牢固加上垫铁即可

网友:
小型私企都用什么数控车床?私人企业进......

很长时间了,看了很多帖子....都是在什么大型国企工作的,干的车床都是多么多么的先进.....本人是自己买的几台数控在做加工.....算是低档的....一台几百W的机器谁有那么多钱......请问有没有私人企业老板....你们都用什么车床.....多少价位的.....希望是用自己血汗钱买数控的人发表一下.....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数控加工中心 都打了地脚螺栓 因为我们加工的精度比较高

网友:
我们的刚好相反,加工中心或新进的数控机床都不打了地脚螺栓了,请问楼上是加工什么产品的

网友:
我认为不需要打地脚螺栓,只要加减震垫铁就好了。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那只是一个简易数控,也就是一台普车加装一个简易的数控操作系统。也有叫经济型数控车床的。这种车床适合于小批量,精度不高的产品加工,它的精度还不及没加数控系统的普车精度高。以前我们公司也有用到很多这种数控车床,精度都不高,只是在小批量生产时提高效率。它的精度能保证在0.05mm以内都非常困难,普车还能保证到0.01mm以内呢(都是新机的情况下)。所以在工件偏心量不大的情况下没必要去打地脚螺栓。

网友:
打地角,做安装水平一般是为了避免机床振动,同时也是为了机床不会产生变形所做的准备,这个跟你的机床的自重以及机床的整体构造来进行的,一般车床我认为需要打地角螺栓的,如果你只生产一种产品的话而且确认这种产品没有什么工艺改进的话,那么你完全可以相信制造商的话,否则建议你最好打上地角,穿螺栓,防止意外发生。另外蓝色的眼泪兄弟的说法我坚决反对,个人认为是绝对错误的。有不打地角螺栓的加工中心(如日本的OKUMA部分机型,主要是立式加工中心,切削量很小。其卧式的还是需要的,尤其是高速加工中心),但是大部分还是需要打的,而且对地基的要求相当高,以免影响机床的使用寿命,比如德国的HELLER的MC16加工中心,虽然它的机床是一个整体铸造出来的,自身够重,床身的刚性相当好。然而制造商还是要求是700mm的地基,我所在单位吃了大亏的,当初没有按照德国人的要求,后来机床集体发生变形,最终还是重新打地基并做地角螺栓。损失相当大了。如果你的数控车床以后换型生产的话,切削量变大,还是打上地角为妙。

网友(2008-04-28):
用浇注水泥,再做水平处理就OK

网友:
按设备管理规定和制度的要求必须要固定!

设备已有的地脚孔是干什么的?现在制度管理很严,不管是私营、民营、国企都在搞精细化管理,都有定期不定期的设备安全大检查,没有地脚的按违章处理。我想机械工程师们这点最起码的求精精神也还是有的吧!还有什么可争的??

网友(2008-11-02):
最好打地脚螺栓
再說地腳螺絲防震能力肯定比减震垫铁要好啦,有好處的事為什麼不做呢,又不是太麻煩

网友:
还是打地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