撮捻设备构思---讨论

楼主(2007-12-29):
         现在小弟有个设备设想请各位高手赐教!
         一种撮捻设备,处理一种粒状物,主要原理就是靠物料自身之间的摩擦祛除杂质。现将设备草图付上请大家指教。
         主要是借用建筑上的滚筒搅拌机,只是在内部加了一个定子“1”,定子“1”是一个类似于偏心轮的结构上平面是一个筛网中空的,内部过风以便形成筛雨祛除粉尘,外部是一个滚筒“2”通过电机驱动为主动。设备通过滚筒的转动带动物料移动由于“1”的作用被分割成两个仓,物料从一个仓进入另一个仓的时候有一个撮捻作用完成工艺要求。但是现在出料口的位置和内定子的安装使我很郁闷请大家帮帮忙!

撮捻设备构想.dwg

网友:
看了你的图还是不明白你的具体目的,图太简单了。

网友:
为方便进行讨论,请楼主把用图纸把结构示意表达清楚。

网友:
楼主的设想好像不点不合理,,
滚筒上要想接出入口,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回旋中心,但现在你的回旋中心已用,
在这种思路下,不好做流水线,要停机装卸料,
还请楼主还个思路,

楼主:
这两天有点事情没能及时回复还请各位见谅!!!

楼主:
其实4楼说的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我也觉得进出料有些干涉但是这确实是个挺好的想法还请大家帮忙出招如何解决出入料?

楼主:
今天小弟又画了份新图纸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有点类似碾米机的结构,建议查粮食机械资料。

网友:
和处理粮食的风车有点像。只是我不明白什么叫“靠物料自身之间的摩擦祛除杂质”?

网友:
我的理解是物料滚动中相互磨擦,如碾米机中谷子去壳,竹签(筷)的磨光,不用钢球的球磨机等原理。

楼主:
老腰兄说的极是,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这个想法有点不宜实现,主要就是脱膜。

网友:
还是要把料口放中间,可以考虑变动一下风道的位置与结构,风是流体,结构做得好了,变动后的效果不会有太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