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R54000圆弧编程---请教

楼主(2007-12-29):
请各位大虾帮忙:
     本人接到一零件大端直径76,小端直径73,长度约380圆弧的R54000请问在广数GSK980TD系统上怎样编程呢???谢谢各位

网友:
可以尝试G73

那么大一刀一刀补是不行的,
我觉的哪G73自己算就行了还省事不非脑子

网友:
那么大!!可能要报警吧!

网友:
先是粗车外圆,你这么大的圆弧床子肯定会报警的,在用圆弧补偿上去就好了,不然就会出现干涉

网友:
5400mm吗?圆弧长度多少?
要是短的话就是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