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D程序管理---请教

楼主(2007-12-29):
单位有台802D车床,因为程序名输入错误自动出现以下几个程序名
-N-
-N-N-0
-N-N-GGH-0-14
-N-GGH-0
删除程序可删除不了.
出现:/-N-MPF-DIR/N__0  文件未删除
        /-N-MPF-DIR/-N-N-N-0-1  文件未删除
        /-N-MPF-DIR/-N-N-N-GGH-0-4  文件未删除
        /-N-MPF-DIR/-N-N-GGH___14   文件未删除
在这求教各位大虾,先谢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改名.
取程序名要遵循命名规则,不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要不把最高级口令打开试试.

楼主:
名字改不了
比如  -N-  改名后出现  -N-  +改的名字
用高级管理也删除不了
还有就是如果打开此名程序会自动生成一个程序名.

网友:
哎!老兄苦啊。
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看来要清掉系统里的数据然后重传了。
遇到过一打开程序就死机的情况,那是840的硬盘有问题。还遇到过误传了错误版本的数据,结果802起不来了,连引导画面也进不了,结果换系统了。
以后要小心啊。

网友:
什么好系统的?有没有其它报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