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纸能机加工做出吗?为什么?谁能报价?

楼主(2007-12-29):
机加工能否有难处吗?若有难处是否要用压铸做呢?材料是6061铝的,黑色氧化。

网友:
机加工可以做,难度不是很大,注意倒角的要求,如果要求不是太严格的话,用钳工倒角,反之用倒角刀加工
零件精度不算太高,注意H7孔的加工,要考虑黑色阳极氧化过后的氧化层厚度,不能超差
加工此零件属一般机加工,从下料到成品,量不大的话,大概50-60人民币/pc

网友(2008-03-08):
很简单的产品啊,精度要求低,也没平面度要求,十几块钱不错了

网友:
这都用不着上数控,非数控普通机床就能搞定了!没多少钱的

网友(2011-11-09):
我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
可以做可以做可以做可以做可以做可以做

网友:
很好,想帮忙看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