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型探针的使用---请教

楼主(2007-12-29):
请教各位大虾,星型探针怎样标定?一般都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有些什么特点?

网友A:
星型测针主要用于深孔及内孔中的槽等,标定和普通测针一样,但星型测针不能够加角度,只能A0状态,所以,一般用5WAY测针代替,因为5WAY测针可以根据需要通过减少测针来增加角度,以方便标定。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标定的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标定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只要注意不能够有向上的测针就行了。

网友:
若pcdims的话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安装测针时不要装歪了就ok了

网友:
我怎么用不起来
没个都校正过
还设定了没个探头的I ,J值
怎么没个探头只能做单独使用,不能连在一起用
比如说,我测量一个内径,分别用4个探头各取一点,怎么测出的内径不对
按道理是可以的
大侠们请帮忙
谢谢了

网友:
星型探针有(仰角,方位角)的确定。星型探针座上的4个探针分别定义为(90,0)、(90,90)、(90,-90)、(90,180)四个方向,但在使用这4个探针时,必须先建立校正1个(0,0)的垂直探针,并以(0,0)探针作为参考探针,再进行星型探针的校正,这样才可以把这几个探针联系在一起,就可以一起使用了,否则,不校正(0,0)探针作为参考的话,星型探针的4个角度探针均为独立探针。

网友(2008-03-25):
引用 网友A:
星型测针主要用于深孔及内孔中的槽等,标定和普通测针一样,但星型测针不能够加角度,只能A0状态,所以,一般用5WAY测针代替,因为5WAY测针可以根据需要通过减少测针来增加角度,以方便标定。

WHY?5WAY测针是怎样的?是L型测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