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工45#钢棒遇到麻烦---请教

楼主(2007-12-29):
由于我一般很少加工45#钢,对其加工方法还没什么经验,今天在加工的时候竟然1个多小时就搞坏了4把铣刀(高速钢铣刀),还是昨天新买的铣刀,实在心痛呀!

实在没想到45#钢竟然这么硬,首先是20mm端面铣刀,吃刀深度1mm,给进速度大约2mm/S,转速1110转/分钟。后来我提高了吃刀深度,加大到1.5mm,转速调到高速档位,2220转/分钟,结果在调节冷却液喷嘴的时候一下子调歪了,在不到1秒的时候铣刀和工件之间火光四溅,再把喷嘴对准刀头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整台铣床震动剧烈,只好停机检查,发现铣刀的刀头已经发黑,并且迅速磨损,已经不能继续使用了。

只好换另一把刀,把转速调回到低速,1110转/分钟,没想到第二把刀没用多久再次出现这个情况;接着换第三把刀,然后又是第四把刀。

直到第四把刀我才掌握到一点规律,因为实在太快,实在是没反应过来,有时就是稍微有点冷却没跟上,铣刀就不行了。到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不敢加快速度,只能慢慢来,18mm铣刀,每次铣削宽度10mm,深度1mm,给进速度大约3mm/秒。并且始终把喷嘴对准刀头,把水开到最大。

我感到很奇怪,怎么这个45#钢会这么硬呢?我之前见过别人根本没有用冷却液就直接这样铣,火光四溅的都没事,是刀不同吗?还是因为我用的材料不同呢?因为我用的是钢棒的边角料,会不会硬度高一些呢?铣床铣削45#钢,转速、给进速度和吃刀深度应该如何才效率最高呢?

  • · 收藏|主题: 245, 订阅: 25

楼主:
这些铣刀应该磨一下还能继续使用的,但是我不会磨铣刀,实在太浪费了!

楼主:
上一些照片给大家看看,实在太可惜了。

其中一把刀我试着磨一下,但是由于没有专用的磨刀仪器,因此也失败了。

网友:
铣床加工45#钢一般不用高速钢的铣刀,加工的时候转速不宜过快,须加冷却液.
那个铣刀还可以顺着刃口弧型磨

网友:
兄弟,你转速太快了,用400转左右试试,这样的立铣刀,如果要求不高的活,床子好的的话可以把30MM厚的铁板一次铣过去.尽量用侧刃.

网友:
加工45#端面铣吃刀量1.5mm,楼主够牛的!!!
要知道端面铣刃口才多少?
为提高效率尽量少加转速多给进刀量和走刀速度,
但进刀量最好不超过为刃口总长度一半.

楼主:
我主要是做铝合金的,所以…………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1.你需要看看你的材料是否是45#钢.
2.20mm端面铣刀,吃刀深度1mm,给进速度大约2mm/S,转速1110转/分钟。你选择的转速不合理,选择400-500转即可.
3.看图片你用的高速钢铣刀,用高速钢铣刀必须加冷却液.
4.你现在的铣刀如果想磨,铣刀头先去线切割割掉,然后再磨,

网友:
我看了一下你的加工参数,感觉转速太高了,高速钢铣刀加工45#钢达不到这么高的切削速度。提供一个参数你可以试一下,转速318n/min,进给量50m/min,铣削宽度10-20mm,深度10-30mm。你的铣刀磨一下完全可以在用,普通的磨刀砂轮就可以,关键是手上的感觉,顺着螺旋刃的方向刃磨。

网友:
感觉老兄应该学会查手册,切削手册或铣工手册上都有相关数据.下面列出部分,你可以自己计算合理的转速
   加工材料      硬度HB         切削速读M/MIN
                                                        硬质合金           高速钢
   低.中碳钢     <220              80~150                   21~40
                               225~290        60~115                   15~36
                             300~425          40~75                      9~20
各种手册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拐棍,善于利用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少摔跤.

网友:
转速太快了,高速钢铣刀吃不消,按楼上各位所说的速度还必须结合铣刀直径来选。另外立铣刀应主要用圆周刃而不是端面刃。你所见的火花四溅是用硬质合金刀铣的,用面铣刀,不用加切削液。

网友:
哈雷兄弟,
有时间到兄弟厂或大厂的车间去多走走,,

就是看上去一样的刀子,有可能用的刀片不同,加工时效果就是两样,
用硬质合金YT15火花四溅就没问题,
~~~~~~~~
还有高速钢的刀具是一个也不名副其实的,高速钢只能用低速,

楼主:
谢谢了!
看来8mm的铣削厚度可以一次完成,只要把转速调低就可以了,害得我还要分8次完成。

我不是干机械出生的,在当地几乎不认识任何搞机械加工的朋友,看来走这样的弯路以后还会出现,多谢论坛的朋友热情帮助!!!

网友:
老弟,转速太高了

网友:
呵呵,典型的经验不足.多摸索.

网友:
转速太高!

刀刃烧了!磨磨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看来现在要好好学习磨铣刀的技术了

网友:
还有值得考虑的问题
1   用的是边角料。边角料是怎么弄下来的。如切割机切下来的,材料会变硬很多,影响加工!
2   铣刀烧了。换上新铣刀后如果还是从烧掉开始铣刀那个位置开始加工,那么当然会继续烧刀
  火花四溅。

网友:
用硬质合金刀具嘛,硬点是能克服的。吃到深度比以前的深,表面的烧的就可以不考虑了

楼主:
边角料应该是带锯床上切割下来的。

网友:
参考

确实转速高,一般φ10--φ12转速在700--850,吃满刀,深度在7--13深没问题,可用粗去余量。应把转速降下来,200--280,加大切削深度,和进给。我用φ50合金铣刀,铣30厚的45料时,转速180--240,进给10-25,吃满刀。还可以。{不过刀子要好,不要磨损的,}

网友:
记住板主  冰雪钱  的话,尤其是第4点,慢慢的你就会理解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会好好领会的。

网友:
我们常用棒铣刀加工45#钢,没有任何问题。
立铣刀用一阶段就要刃磨,是在刃具磨床上来磨的。

网友:
转速太高了......
380-450就可以了,

楼主:
铣床说明书上数据看不懂,大家帮忙指点一二吧。

网友:
多磨刀可以节约很多Money...

网友:
哈雷大侠,你转速给的快了点吧,我14的铣刀在加工中心冷却液充分的情况下铣45#钢时才900转左右,个人感觉你转速给底点,吃刀量可大点!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哈雷兄   你选择的转速太高了  还有就是   现在市面上的45#钢的材质有的很不好  材质太杂  铣刀磨磨 还能用   切削液选择乳化液  机油 都行  不过机油好一些

网友:
转速太高了,那些铣刀重新磨下端刃就可以了,不需要特殊的设备,把砂轮修尖些手工刃磨就行了。

楼主:
谢谢!
抽时间要练一练。

网友:
铝活是高速铣削  45#钢不是很硬 相反它比较软 粘性稍高
我也曾烧过刀子  一定要加水 500转左右差不多 吃削量还可以
那次我不仅机床振  附近地面也振的厉害呵呵

网友:
楼主您好!
看了您的问题和社友们的评论,他们绝大多数的意见都很好,值得您参照研究。
以我铣工的经验,造成烧刀的原因有:
1、切削速度没有掌握好(大部分人的意见是一致),你不应该用加工铝合金的速度来加工钢材;
2、开始时不应该用4刃刀,三刃刀可以;
3、刀具必须刃磨过才能投入使用。看照片上你没有这样做,这是很关键的,我以前做这么久,从来没有新刀直接上机的,全部要经过自己修磨过的。
4、吃刀1.5不算深,如果材料是毛面的话,必须深过2mm,一下子就去掉表面层。我以前经常5~6mm甚至更深的有,关键是刀具、切削要素。
5、还有的是,你必须学会磨刀,否则不能算是合格的铣工。我们以前(老说以前)的刀是磨到把那里的。

网友:
你的切削速度过高了~20MM的用400-600转!而且应该增加吃刀深度,好象余量挺大的~~20MM的吃刀深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2-10-11):
是不是调质后的45钢啊,我今天用到这个材料了

网友:
转速肯定快了,45号钢用火割下料的话也铣不动(高速钢铣刀)

网友:
用660的转速,铣刀端面刃磨点倒角耐用很多。坏了修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