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号和零件号---请教

楼主(2007-12-29):
求助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在画图的时候,分别编了零件号和图号。
图纸拿给去审核时,审核的工程师建议将零件号和图号统一。理由是当我手里拿着一个零件,只知道他的零件号,这样去找图纸的话会很麻烦,需要先确定图号,如果图号和零件号统一,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也觉得这样有道理。
回去问老师,老师也没说太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分别标图号和零件号。

网友:
我遇到的工程上的图纸只标了图号的,零件号是什么,我认为图上的号该有个统一的标准的,零件在总图的明细表中都能找到,不混淆就行了吧

楼主:
我们这里零件号是给采购和生产用的

网友:
这个是企业自己遍的
我看机床厂是以拼音来定的
他们有一个详细的拼音表.平时就是第一个字母

网友:
这个很奇怪,零件号与图号是统一的,至少我们用的就是这样。如果不统一以后要是用到ERP或SAP管理系统会出更大的问题。

网友A:
图号是零件图上的标记
零件号是总图上标记,楼主说的是应该是总图序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号是零件图上的标记
零件号是总图上标记,楼主说的是应该是总图序号吧................
我的看法跟楼上的一样,在总图上有零件号对应的是图号,这样找零件图好找.当然每一个公司的零件编码都会不一样的,在零件编码上能够清晰地知道零件的材质,系列号,以区别于其它零件

网友:
我并没考虑过这种事,但现在有人问这问题,那我想,零件号与图号本来就是一致的。也许这就是搞机械的会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号是零件图上的标记
零件号是总图上标记,楼主说的是应该是总图序号吧................

您说的总图序号是指1、2、3·······吗?
对应的图号是××××1、××××2、××××3······

我们还有另外的零件号,用于采购和生产。
图号只是图纸的标示,没有其它用处

网友:
我在以前公司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图号是由开发部根据编号规则编制,而外贸公司根据自己水平、手中的资料(可能是客户提供的,便于与客户沟通)又自己给每个零(部)件编了一个号.最后解决的办法就是做一个爆炸图,将二者对应起来.如果二者都出自同一部门.则最好两个编号一致.

网友B:
有的单位是一个零件分别有图号和零件号的,一般来说都是统一的,如果分开的话,图纸标题栏还写图号,在技术要求或者其他固定地方写出其零件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单位是一个零件分别有图号和零件号的,一般来说都是统一的,如果分开的话,图纸标题栏还写图号,在技术要求或者其他固定地方写出其零件号就可以了。

那这个零件号是不是有些多余呢?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
我以前用的总装图上有零件/组件序号、零件号、零件名称、数量、页次,对于标准件只有序号、标准号、数量;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样的;这类东西我记得国标都规定了,不应有什么异议,不知你们厂有没有图纸搞标审的,去问他就清楚了。

网友:
你说的可能是代号和图号吧,有的单位是两套编码规则。

楼主:
感觉还不是太明白,谢谢大家。
看到大家有这样几种叫法:总图序号,零件编码,零件/组件序号,代号,图号,零件号。
感觉 总图序号与零件/组件序号是不是一样的,零件编码是另外不同的东西,代号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
在我们公司,件号和图号是统一的!主要是方便查找

网友:
说说我们公司的情况。
我们公司的零件号和图号不是完全统一的。
举个例子:
某个图号为5503,因为这个图号囊括一系列统一类型的零件(比方说开口销cotter pin)。
而对应这每种规格的开口销公司都编有一个唯一对应的零件号(比方说直径2.5,零件号
是1001,直径3.2零件号为1002,依次编号)。这样在设计的时候用到开口销,可以很方便
的选开口销型号以及获取零件号。
还有的图纸就是图纸和零件号是一一对应的,一张图一个零件,图号与零件号相同。
还有的零件,比方说焊接件。某焊接件有由两个零件焊接而成,于是有三张图纸,
一张为焊接件零件图,另俩张分别为焊接用的分部件图纸。图号与零件号也是一一对应,
但作为一个整体,三张图要一起看才有意义。

楼主:
谢谢,好像图号与零件号统一的多,
分开的少。

楼主:
我们在每个零件图的标题栏中,分别有零件号和图号。
在装配图中的明细栏中也写有零件号和图号。
生产编BOM时用的是零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