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钣金件时如何确定板子厚度?

楼主(2007-12-28):
毕业5年后一直未做本专业,现在突然要重新开始机械设计。为变频调速柜设计柜内的钣金件,用于安装柜内的电气件,板子的安装形式有2种,竖直或水平安装在柜内型材上。材料为热镀锌板或冷板,不知怎么选板子厚度,以及板子上开孔的数量(将板子固定在型材上)。请有经验的同志给扫扫盲,多谢多谢!

网友:
板厚要根据承重来定的...

网友:
根据强度要求来确定的

楼主:
那具体咋样算,有没有什么设计手册这类的东西可以学习啊?

楼主:
请教各位仁兄快给指条路,我从哪能找到这些资料好好学习一下,我的问题太初级了吧!

楼主:

毕业5年后一直未做本专业,现在突然要重新开始机械设计。为变频调速柜设计柜内的钣金件,用于安装柜内的电气件,板子的安装形式有2种,竖直或水平安装在柜内型材上。材料为热镀锌板或冷板,不知怎么选板子厚度,以及板子上开孔的数量(将板子固定在型材上)。
有同志回帖说应看板子承受强度和重量,但具体能从什么地方找到详细的资料,让我从头扫盲,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网友:
你的问题太笼统,不太好回答,要看具体情况的。

楼主:
举例说明一下

比如说,主开关重量为100kg,有4个安装孔,要被竖直方向安装在一块热镀锌板上,而板子也要被竖直安装在型材上,这时应怎样计算板子的厚度呢?不知我描述的清楚吗?

网友:
用3T厚度应可以了,不过要折边.这种结构是电气柜常用结构,如感兴趣可加QQ451001103

楼主:
多谢指点

不好意思,3T是指3mm吗?因为我现在要去工作面试,他们可能会问怎样设计一个钣金件,如何确定厚度。。。所以想知道确切些,怎样计算这样的事情,我想如果说经验值,他们也许不会满意。另外那个QQ451001103是啥?惭愧。。。

网友:
请参考各类低压开关柜的设计,至于要选用多少厚度的板子,要看具体情况。如被安装件的重量,体积等。如果安装元器件不重不大,可以直接安装于薄板上。如果过大过重就要做安装梁。再将此梁紧固在型材上。要考虑重心,考虑安装不合理可能带来的附加弯矩。考虑安装后运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震动破坏。等等

网友(2008-02-01):
看了后。。。。。。。。。。。。。。。。。。。。晕!

网友:
基本上我看师傅最常用到2.0mm# d& c1 z4 E4 e% R
如果比较特殊的话是采用加强调焊接在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