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选链条?

楼主(2007-12-30):
7.5KW的电机,小链轮50r/min,大链轮25r/min,传动扭矩为5000Nm
请问链条要什么型号先够,点计算?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计算公式

网友(2008-06-01):
扭矩5000N.m

机械设计手册上链条规格上有

表格最后一排有

建议放一点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