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Solidworks画螺旋曲面

楼主(2007-12-30):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用Solidworks画螺旋曲面

网友:
看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是这样的螺旋面,但是是有厚度的,如何能方便的画出有厚度的螺旋面?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加厚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2011-08-27):
学习中,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2011-10-28):
如何才能下载啊??????

网友:
想下载下来学习啊 啊

网友:
大侠 可以把步骤写出来不啊,俺想学习啊。。。。。 谢谢啊!!!!!!

网友:
用扫描也行啊,连个相互垂直的视图,一个视图绕着另一个选装,也可以改变截面形状

网友:
用扫描比曲面填充方便多了

网友(2012-06-20):
下不来 啊!!

网友(2014-11-09):
很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