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个步进电机,只要能钻出孔来越慢越好---请教

楼主(2007-12-30):
现在需要用步进电机带动钻头钻一个直径1.5深2毫米的孔,希望转速越慢越好,只要能钻出孔来越慢越好。。该选择一个多大的电机呢?电机尺寸越小重量越轻越好 谢谢!

网友:
钻孔为何要选择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只适用500r/min以下。

网友:
这么小的孔要是钻豆腐估计越慢越好 开个玩笑。先考虑零件是什么材料用什么钻头然后才可以考虑转速什么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这个孔要钻得越慢越好,是因为钻孔的目的决定的。选择步进电机,就是希望能钻得慢一些。材料就是一般的大型的铸件锻件焊件。钻头用的硬质合金钻头。还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2毫米的孔,转速太低估计不行吧,钻头很易断。为何要如此呢?

楼主:
小马过河好!钻这个孔是做测试用的,只是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转速尽量慢些,钻孔第一,慢速第二。

网友(2008-02-01):
不用步进电机行吗?用减速机就行了呀,每分钟11转,用步进电机也可以加带细分的驱动器每分钟一转都是做得到的。

网友:
参考用步进电机+行星减速

网友:
这么慢用步进电机小心低频振动

驱动器性能很重要,别搞个垃圾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