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盐浴氮化可否用离子氮化替代?

楼主(2007-12-30):
请教:盐浴氮化与离子氮化的功用区别,可否替代?最近遇一产品,要求盐浴氮化两小时,空冷,无其他要求。可否用离子氮化替代?(我非热处理专业)

网友:
渗氮分为三种:气体渗氮、液体渗氮、离子渗氮
最常用的是气体渗氮
盐浴渗氮属于液体渗氮--盐浴渗氮成本高尤其是盐浴毒性较大,应用并不广泛,一般适用于小型、渗层薄而耐磨的精密刀具及量具
离子渗氮是在真空室内通入高压电进行电离。离子渗氮速度快,工件变形极小。可进行复杂形状或细长工件的渗氮

可以用离子渗氮替代盐浴渗氮

网友:
是的,完全可以代替的。成本可能会小些。

楼主:
谢谢,但我申请代用,他们(老外)不同意。我郁闷!!

网友:
这其实很正常的,你不用郁闷。工艺文件有其严肃性,你不能向对方说明改变工艺的必要性,对方当然有权拒绝你的要求。你觉得既然都可以达到要求为什么不能改变工艺,而对方也会想既然我的工艺可以达到技术要求,你为什么要改变它呢?而且或许你的联系人只是个商务人员,他不懂技术,无权改变工艺。或者他虽然有权改变工艺,但是改变工艺需要技术验证,有风险性,对方不愿意承担改变工艺带来的风险。
所以,除非你可以让对方觉得改变工艺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否则你还是老老实实盐浴氮化吧。
另外,个人感觉盐浴可以实现比离子渗更大的深度,是不是这个上面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