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辊激光毛化

楼主(2007-12-31):
pdf,解压后大小为2120K

网友(2009-02-10):
看不到呀?我的权限怎么这么低?今天刚刚注册

网友(2009-06-13):
呵呵!没有权限啊,我们一般用电火花毛化,效果也很不错,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2010-03-15):
已下载,希望有用。

网友(2010-08-19):
已下载,希望有用。已下载,希望有用。

网友(2011-09-26):
CNC激光热处理机床
CNC Laser Heat Treatment Machine
系统组成
综合加工设备由5000W高功率CO2激光发生器、激光专用制冷系统、光路转折系统、多功能大型激光数控加工机床组成,针对钢铁冶金行业的众多易损件进行表面激光淬火(相变化硬和熔凝硬化)、激光合金化强化以及激光熔覆修复加工。
相关技术参数
品名:HJ 5000
额定输出功率:5000W
功率调节范围:200~5000W
功率不稳定度:≤± 3%
激光专用冷却系统制冷量:6 万大卡
激光专用冷却系统 冷却方式:水冷
光路转折系统:多重转折,有效何证光路和光束质量的稳定性
多功能加工机床:根据用户需要定制,采用三轴或四轴 ( 或五轴以上 ) 多轴联动设计,可操控性强,性能稳定,通过各动作机构联动,可以对平面、圆辊、凹槽、曲轴弯角、内孔等复杂形态进行激光加工
数控系统:MITSUBISHI系统
主要特点
  冶金行业中存在着大量的易损件,如轧辊、剪刃等。以轧辊为例,一般根据使用工作条件不同可以分为冷轧辊和热轧辊,轧制过程中轧辊与轧材相接触的工作部位很容易磨损,导致尺寸超差而必须停机换辊。这不仅严重影响到钢材的生产效率,也大幅度提高钢材的生产成本。为此,采取各种工艺手段提高轧辊的使用寿命或者修复废旧轧辊。常用的方法包括淬火、堆焊、热喷涂与喷焊等。近年来,激光表面处理技术由于其优良的工艺性能而成为轧辊等冶金行业中易损件的表面强化与修复的热点。
  轧辊是实现轧制过程中金属变形的直接工具。其质量和使用寿命直接关系到冶金企业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及生产成本。同时轧辊也是冶金企业的主要消耗部件。在轧钢生产成本中占很重的比例。目前全国有300多家轧辊制造企业。但能够进入大钢铁公司市场。为现代化连轧机提供产品服务的却很少,新建的现代化连轧机所需的配套轧辊处于短缺状态。激光具有能量密度高、对非激光照射部位影响极小等特点.可获得快速凝固的细小表面层晶粒组织或亚结构,同时也可原位形成细小弥散的碳化物硬质点,以此对轧辊表面进行强化和韧化处理,必将在提高轧辊质量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上设备有成套样机,可为客户提供产品打样及做工艺实验)

网友:
成套轧辊激光热处理加工中心

网友:
我们厂有两种,一种是激光毛化,另一种是抛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