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螺纹的铝合金件表面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31):
一个带螺纹的铝合金件, 目前用的是黑色阳极氧化。
可是问题是用螺纹拧上配合件,再取下配合件后。螺纹处氧化层就被破坏了。掉屑了。
所以要改表面处理方法,请问用什么方法处理,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求高手出招。

网友:
螺纹是装配面,不是外观面,不知道LZ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
铝件螺纹孔掉屑也不怕,重新放铝料进去敲敲打打补起来

网友:
铝本色阳极氧化应该可以

网友A:
氧化层太薄了,硬度不够。或者采用硬质氧化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氧化层太薄了,硬度不够。或者采用硬质氧化处理。

不同意此意见,表面处理后,由于螺纹部分形状产生应力集中,越偏向硬质氧化处理的后果是
螺纹部分越脆,此时如果螺纹加工精度差,则后果不堪设想!

正确的处理应该是:1.表面处理时保护螺纹避免氧化
                              2.提高内外螺纹的加工精度

网友:
我翻了一下以前客人的图纸 ,铝合金产品的内螺纹是有要求避免氧化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对此问题的关注。
要求不能掉屑的原因是螺纹处有光学元件,会被它污染。
如果做表面处理时避免氧化,这个螺纹是不是会不耐用。会不会受到铝合金的自然氧化的腐蚀?

网友:
楼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的产品使用条件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该产品和什么介质接触(空气/石油/酸碱液/水),使用寿命,工作环境(露天室内),震动等等.
如果是一般要求不高的场合,采用表面磷化处理就行了,甚至不需要处理.

楼主:
好的,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产品,该工件是用于科研,光学成像系统的一部分.和该工件连接的是光学镜头,靠螺纹和该工件相连. 镜头的螺纹口的材料是不锈钢材料. 室内应用.无其他特殊介质. 震动可能有.因为成像系统由控制台控制. 和镜头一起切换成像范围.  在有的要求是使用寿命了,至少三年. 镜头需要更换的频率大概是一周一次.
这些信息应该很具体了吧.
感谢大侠们!!!!

网友:
可以采用钝化封闭处理,效果好的防腐时间也很长,可以做到盐雾实验70小时,在表面形成一层透明的高分子膜,结合力好,成本远低于阳极氧化,可以试试

网友(2020-07-24):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还请楼主分享解决方案,感谢!0 b- p3 n& P( C; i*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