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16.5度压力角公法线怎样算?

楼主(2007-12-31):
齿轮16.5度压力角公法线怎样算?
谢谢。

网友:
m*[3.012221*(k-0.5)+0.008234168*z],式中m是模数,k是跨齿槽数,z是齿数.压力角16.5度的渐开线函数值是0.008234168.以上是计算直齿轮的公法线简易计算公式.

楼主:
谢谢你杨工.我先使用一下..

网友: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请加我的QQ646147559.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9%AB%B7%A8%CF%DF
公法线长度计算程序

网友(2008-02-20):
跨测齿数k=16.5*z/180+0.5(四舍五入为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