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数控加工的时间?

楼主(2007-12-31):
请问:编程时如何计算数控加工的时间?

楼主:
哪位高手出手帮答一下?

网友:
长度除以转速和进给量的积。如要加工的长度是100毫米,转速500转/分,进给量0.2毫米/转,加工此段的时间就是1分钟。计算整体时间的话,要加上退刀、换刀等的时间。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系统,要是法纳克系统,里面应该有这个功能(好像也叫做自动计时功能),只要到参数里面修改下,应该就可以使用。
公司常用的是用秒便记时,汽车工业里面对生产的时间叫做SOS。
都多年没有做数控了,具体是哪一个参数也忘记了。

网友:
将程序倒入CNC传输软件,会给你计算
计算时间有
1.快速进给时间
2.切削时间
3.延迟时间
4.换刀时间
5.装假找正时间
6.中间加上工人休息时间(不加你就是个垃圾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