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G仿真的动画怎么导出来啊?

楼主(2007-12-31):
请问UG仿真的动画怎么才能导出来啊?我总是导不出来,只好抓视频了,但是抓的效果特别差,请问UG可以把仿真的动画直接导出来吗?

网友:
可以啊
在右边的工具条内右击文件名
有多种选择的,*.MPEG      等等

网友:
如果是4.0就必须要装升级包,才能按照楼上来操作.

网友(2008-11-15):
我也倒不出来 你有升级包吗?

网友:
我终于!
1 把所有的连杆、驱动都创建好以后,进行仿真。仿真完了千万别关,点击下面的“用电子表格”选项。把所有的都设好后,关闭仿真对话框。
2 打开“运行电子表格”对话框,选择 “  已附加的 ”然后仿真动画
3 然后在导出动画看看,一般导出 GIF   或  mpeg 格式。

网友(2009-04-14):
有升级包不

网友:
可以装一个屏幕录像专家,整个操作过程都可以记录下来!

网友(2009-07-27):
0580231212 用你说的方法是可行的.很想和你交个朋友.

网友:
什么升级包呵?
我的4.0在结构仿真时“解算”图标怎么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