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 轴承加热过度---求助

楼主(2007-12-31):
公司里一只NSK 轴承安装时加热过度,内孔涨大28丝,外圆涨大42丝,游隙变为85丝.硬度表面测试都是好的.后来使用氮冷的.尺寸还是缩不回来.除了报废还有什么好方法吗.其价值18W而且非标要订制,周期要十个月.

网友:
楼主加热轴承时的温度是多少度?

网友:
因为轴承的配合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个人认为只能报废了!

网友:
不知是什么类型的轴承,看看能否重新装配.

网友:
在轴上动脑筋吧,轴承舍不得扔,凑合着用,但是寿命要打折扣.

网友:
游隙太大了,恐怕不太可能正常使用了。如果内外圈是好的,可以要求NSK或者其他地区(成都或者辽宁)特别订制一些滚子从新装配,或许能减少一些损失,前提是轴承基座和轴较便宜。
最好和NSK的技术部门联系,他们或许能给出一些方案。
热变形成这个样子,工作面恐怕不会像搂主说的硬度尺寸精度等指标还是好的。

楼主:
file:///I:/DCIM/100MSDCF

网友(2008-05-08):
汗死,,加热过度,,,,别想缩回来了,已经是塑性变形了,,找轴承生产商帮忙出出主意,有啥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2010-01-04):
重新定制吧,这个轴承看你写的单价不便宜,那么相对应的设备也是很高的价值。万一因为轴承导致设备出现其他问题  还是忍了吧

网友:
没啥好办法

网友:
补充一点:加热过度,而且已经表现为尺寸的变化,可以肯定的说轴承经过低温回火内部晶相发生变化了,报废无疑!

网友(2012-01-13):
楼主加热轴承到多少度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只能报废了,即便装上去也不能放心用

网友:
这个轴承估计挺大的,18万,天。
去问问做这个轴承的人,看看能不能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