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母?

楼主(2007-12-31):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螺母?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汽车轮胎螺母,具体的应该看图纸。

网友:
加长螺母,但为什么端面做成这个样子,
楼主还是要看图纸和用途,

网友:
没照出两端及螺纹的样子,是不是由两件组成的?

网友:
这东西
肯定是一体的。现在自行车齿轮变速器都可以冷镦的。哈哈!我们公司卖给天津禧玛诺的机器就是做自行车变速器的!

网友A:
后端是不是带有自锁的作用?看看前端面的锥度……要不可能是得承受很大的轴向推力?
  只能这么猜测下,要是可以看看那孔就好了。(下次照个轴测图上来吧

网友:
好像是一种加长的非标盖形螺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端是不是带有自锁的作用?看看前端面的锥度……要不可能是得承受很大的轴向推力?
  只能这么猜测下,要是可以看看那孔就好了。(下次照个轴测图上来吧

我也有这种猜测

网友B(2008-04-13):
这是轮胎螺母

轮胎螺母啊,轿车上用的,用六模的螺母机做的

网友(2008-09-20):
确认是汽车轮胎螺栓,轻型汽车上使用,包括皮卡,轻卡,轿车。

网友:
应该是叫防盗螺母吧

网友:
是不是帶自鎖功能的阿
非標東西,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轮胎螺母啊,轿车上用的,用六模的螺母机做的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