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的垂直度和光洁度?

楼主(2007-12-31):
最近涉及到的几个零件都是不锈钢的,在孔加工的时候感觉比较麻烦,主要是在钻孔和攻丝方面,我们的不锈钢工间厚度都比较厚,最少的也有10多mm厚,最厚的要有25mm,在钻孔的的时候,零件要求孔的位置度为+- 10丝,我们在加工的时候用的是含钴高速钢的钻头直接钻,虽然用了简单的钻模,但是到了底部的时孔的位置还是有较大的偏差,而且孔内的光洁度也不是很好,朋友建议我用直槽钻,说是能同时保证孔的垂直度和内孔光洁度,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能,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将钻模板的导向长度加长来保证垂直度,孔可粗钻后在提高速度扩孔。

网友:
不知用什么机床加工?孔径多大?如果摇臂钻的话垂直度较难保证,可以用羚羊版主的方法,一般钻套长度应大于三倍钻孔直径。当然最好还是在立钻上加工

网友:
建议刀尖部分加圆弧,刃部涂层并倒棱处理,横刃R型修磨

网友:
直槽钻加工铸铁,铝合金 ,而且要机床带内冷,才能使其屑排出,它本身不具备自排屑

高速钢的钻头位置度2丝,够呛,换硬质合金的,做双棱边 ,如果机床允许,带内冷。

网友(2008-04-02):
钻后再扩,肯定能解决问题!但要增加工序内容!
合金钻头的刚性比高速钢要强很多!用硬质合金钻头应该没有问题!
你先试试!如不行!我还有其它办法!

网友(2008-05-30):
用四刃带的抛光钻,螺旋角7-15.度,

网友:
在精度高的车床上,尾座要好,不锈钢扩孔不能用高速钢钻头,因为钻不进去的.如果孔的直径要求不高,用磨刀机磨好钻头后,一次加工出来.

网友:
大家看清,是用钻套的,最好也就是专机了。
建议:将入口和出口处的进给量降低;
      钻头修磨严格、合理;
       钻套加长,靠近工件。

网友:
同意狙击手的:“将入口和出口处的进给量降低;钻头修磨严格、合理;钻套加长,靠近工件。”,建议加一道扩孔。

网友:
不错,谢谢了,太感谢了

网友(2010-05-09):
不知孔径是多少,8-10mm的孔径,深44-53mm通孔垂直度+-0.5,光洁度6.3用麻花钻+钻套+合金铰刀就可做到.每人每班400孔可以吗.

网友:
补充一点:设备Z525钻床.实际精度可控制在+-0.2.
: D( c( L) U9 w/ I. U和3.2.不过技能要高一点的技工并降低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