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批产品(往铜管里面塞根铁棒),购进的铜管壁厚不够---求助

楼主(2007-12-31):
工厂现在生产一批产品(往铜管里面塞根铁棒),由于购进的材料(铜管壁厚)比原来的簿了,搞到现在那个间隙大了。铁棒会丢出来!希望各位高手能给个办法(铁棒塞进去用手不能拔出来),谢谢!

原来尺寸:铜管:5X0.2 X160   铁棒:4.6X12
现在尺寸:铜管:5X0.15 X160   铁棒:4.6X12

网友:
只要把铁棒电镀一下即可。

网友:
“购进的材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退货,,,向上级反应吧,
如果不退,零件做出来了,又是一批,一般是不可能报废了,那只好想办法,,
楼主可以分组单配,,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在铁棒上加镀层,

网友:
根据情况定,如果允许,就再加工一批铁棒,和这批铜套配合,下批定以前的铜管,就解决了。

网友:
如果不可以退掉铜管,就将铁棒加工和铜管配合,待下批在改回来!

网友:
把铁棒配合段滚花,应该可以的。

网友:
在铁棒上烧电焊,再加工去配合
把配合面压扁一点也可以

网友:
砸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铁棒配合段滚花已经试过,但滚出来的不均匀,有些过大,太难装。

网友:
刹那间的永恒网友好!

方法1、粘上强力胶,装上试试。
方法2、用配好的环氧树脂,试试。

syw  080103---14.19